指示灯关不掉问题

楼主(2010-02-23):
一联想LXB-L15E一通电指示灯就亮。屏上什么也不显示(灯管不亮),按指示灯没有反应,灯还是一直亮着,把按键全换后还是这样,在高压板和驱动板连接线接口旁边有一个二极管,背面有明显显黄,可是拆下来测量,没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先写个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