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楼主(2010-02-23):
有一块845GV主板,上电跑码到C1就直接掉电,然后重复这样跑码掉电,上假负载不掉电,测电压正常,本人新手,现在不知道如何办了

网友:
测内存供电,时钟!内存插槽好坏!以及内存槽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乱搞一下,自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我说的是真的,东拆一下西焊一下,再上电直接跑码26,我自己都搞不懂是那里坏了?用了一下午都没有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