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A开机灯亮黑屏

楼主(2010-02-23):
修到一个宏基AL1916WA液晶显示器亮绿灯暗屏,拆机后发现25V220微法的电容鼓了两个和型号为F220的保险断了,保险用锡连的,测试还是亮绿灯暗屏,后又测到40T03GP的场管坏了,手里面没有这个件在网上找找用了P60NF06代换后,开机绿灯闪一下就黑屏。求高手指救

网友:
1916高压板是保三年 的    买个匹配电容和保险管就可以了撒

网友:
1916有一款是暗屏  是需要更换屏的  看哈你的屏料号MT190AW01。5   如果是就换屏吧   希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