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S41GX开机跑D0

楼主(2010-02-23):
主板:华擎 K7S41Gchinafixize]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插不插内存,PT090C诊断卡都显示D0。俄罗斯卡显示00。
维修过程:上电测内存,供电2.67V,1.34V。91、92脚3.34V。上假负载测CPU RST ,时钟,PG正常。考虑可能是BIOS, 测量前按照此主板通病的维修思路,测北桥的供电,一三极管C5706,C极3.3V,B 极1.0V,E极1.0V ,B极电压由LM324提供。正反馈1.73V,负反馈0.89V, 首先判断三极管不正常,因手头没有C5706,更换一场管试之。上电E 极输出1.98V ,测试卡正常跑码。装系统测试稳定性,一小时后,摸场管温度正常。交付客户。

网友:
新手修板不容易,没有师傅。只有自己慢慢琢磨。

网友:
楼主厉害了.
问一下楼主:C极3.3V,B 极1.0V,E极1.0V ,B极电压由LM324提供。正反馈1.73V,负反馈0.89V, 首先判断三极管不正常  能不能再跟我们新手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就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三极管C5706在这里工作在放大区, B极和E极电压不可能一样。跑线路与LM324四运算放大器相连,还有精密稳压器431,组成了一个典型的内存应用电路。l我也是一知半解。让我们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楼主还真行,我也想过但没敢代换,怕出事。

网友:
没听说C5707还能用场管代换呢,,,,根本不可能代换的,,,驱动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
那个不是场管吗?怎么会是三级管呢?

网友:
晕啊,真的是三极管啊,我真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