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CPU风扇微转

楼主(2010-02-23):
技嘉770的主板,开机点不亮,CPU风扇微微的转,肉眼都能看清楚,也可以说基本不转,其他正常,内存 CPU 电源 都替代完了,还是点不亮,我拿电源测试器测了下原始的电源,发现+12V2有故障,请教下高手,是不是此原始电源+12V2故障引起的主板损坏,这种情况是主板哪里损坏了?感谢大家!
cpu
点不亮

网友:
电源如果没有3.3V没有电压输出.或是输出的电压偏低 会怎么样?

网友:
1:先确定到底电源是不是好的,你先说电源已经换过了,又说12V没有输出 !!
2:如果确定格式主板故障引起的,请先测量主板上的主要供电点,
先对主板进行初步检查,并将结果贴上来!!!!!!!!!!

网友:
你这问题好像不太理解,电源12.2V,这应属正常,(电源如果没有3.3V没有电压输出.或是输出的电压偏。)
换一句话说你要将电源上的:+12V,-12V,+5V,-5V,3.3V测准报出来,才可作下一步的思考。

网友:
我用的是电源测试器检测的+12V 是12.1 -12V 是12.5 +12v2检测不到(显示LL) +5V 是5 3.3V是 是3 感谢大家

网友:
你说的12V2检测不到,是不是扶助(就是4芯那个)电源。如果3.3V才3.0V。是偏低,先打所有电源的对地阻值。

网友:
你这个电源很奇怪,我见过这么多电源,正负12V都是比实际值低的。

网友:
这电源还是康舒的~还有防伪~400电话也有 难道说是这样也能使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