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台显示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屏

楼主(2010-02-23):
该机是AOC为七喜代工的产品,机型为TFT1780PS   正屏(2006年出厂的),使用的时间不多但已过保修期。故障现象是在使用中突然白屏,能关机。开机后为绿色指示灯常亮,无信号时绿灯变不回橘黄色,侧视隐约能发现浅淡的图像,但图像是从上到下的条纹宽带(好像是无信号的自检提示,并来回游动),断电后再开机偶尔能正常显示约2-3秒钟的时间马上就变为白屏。拆机,为电源、高压一体版,测12V(12.97V)、5V(5.12V)电压输出正常。驱动板到屏有5V电压,驱动板的5V转3.3V、5V转1.8V正常。整机电路目测未见有烧毁元件、鼓包电容。保险、0电阻都完好。请各位大侠、高手帮助指导分析这机子的故障出在哪里。这机子的程序版本是 (56G1125-137 MBN V:1.0    驱动板版号715G1237-3-3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我一般先用自己的驱动板检查,如果还是白屏,就是要检查屏的主板上的问题了,大多是由于没有升压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液晶面板上的mos管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而且出在阵列IC上,有的是分开的,有的 则是集成为一块,

网友:
先点屏再说啦,是不?

网友:
换根屏线,如果不能解决就是屏的问题了    此回复为权威回复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该机已修复,是屏电路的问题,经详细检查发现,IC AT1380AP供电正常,5脚未输出驱动电压,更换后故障解除。在此,对本帖给出回复和帮助的热心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