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白屏

楼主(2010-02-23):
一台107S6显示器白屏什么显示也没有,电压  188v  147 v  。82v  68 v

网友:
电压你测量了但是你需要指出这是那一组电压,既然是白屏那么他已经具备发光的条件,也就是说扫描电路基本上是正常的,主要检查,信号通道。从VGA的接头开始查起,一直到信号后级推动,首先你先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到显像管尾板上,检测信号最好就是用示波器了,如果没有,直接测量阴极电位正常不正常,可利用干扰法从信号源头注入干扰信号,看屏幕上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在跳过这个注入点向后注入干扰信号,一级一级检查,基本上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我没有修过显示器阴极电压多少啊

网友:
试换了视放板上的视频IC没有?还不行的话查行AFC回路.再不行刷数据

网友:
白屏是亮度太高么,测测G1、G2的电压,或者先用高压包把亮度调低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