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各位请注意!!!

楼主(2010-02-23):
大家好:
   1.有谁知道XP系统是如何检测CRT显示器型号的?

   2.硬件检测软件EVERST如果也无法识别CRT的型号时,是否是CRT的EEPROM问题?
   3.那位高手讲讲有关CRT显示器EEPROM方面的知识.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简单的说下,如果软件检测不到,有可能是软件版本太旧,没有收纳最新的产品信息自然不能正确的显示,再者就是一些CRT的显示器,在写EEPROM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加了LOGO,并没有写这个的PC识别程序自然也是不能正确显示的、

网友:
看显示器不要单看软件

MCU连接2个EEPROM 1KBEEPROM作用:存储LOGO,DOC数据包含,设备参数,制造商,产品名称,可支持的分辨率等
4KBEEPROM作用:存储AUTO,CONFIG数据,白平衡,POWERKYE状态以及POWER ON计数数据等

仅供参考

网友:
说一下:
XP通过显卡的DDC_CLK,DDC_DATA两条线与显示器MCU通讯,可以获取显示器相关信息。
显示器要告诉显卡(我是谁),XP才能知道什么显示器联在显卡上了。
显示器的MCU是一个单片机,工作时需要程序,也需要数据。MCU要做什么事情,完全由程序决定。设计程序时没有让它与主机通讯,就算是深蓝也没办法。
对于CRT,程序通常是固化在MCU中,外挂一个小容量存储器24XX用来存储如:亮度,对比度,行幅行中心之类数据。
对于LCD,程序有的像CRT一样,有的则用另一个较大容量存储器存放(64K到1M)。LCD有多个输入接品的,会为每个接口配一个24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