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41笔记本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3):
一台IBM-X41的笔记本,用电池不能开机,插上电源能开机,开机之后然后拨下电源     电池也能用。。。然后在用电池的时候在系统下关机机器自动重启。。。用电源关机就不会重启。。请修过此类故障的高手们给个提示。。。。先谢谢啦`!

网友:
看看pwh中有没有识别适配器和电池的引脚,个人感觉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那个芯片应该有点毛病,要是把电池拨一会再插上的话还能开机但是进系统关机后还是重启哈。。要是电源和电池一起用的话一切都正常,但是关机后一拨下电源自己就又开机了呵呵。。。有点意思哈。。。。

网友:
看看这个 应该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9673&highlight=%B5%E7%B3%D8%2B%B2%BB%B4%A5%B7%A2

网友:
前几天就修过一个X61的,的确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