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错

楼主(2010-02-23):
华硕AM2 M3A主板报 Not enough space in Runtime area   !  SMBIOS data will not be available这个错该怎么解决 求高手帮助。

网友:
需要SATA光驱和ASUS的主板驱动盘,必须是SATA光驱,IDE不行。
1 连上SATA光驱最小化启动,也就是主板,CPU,风扇,单条内存,显卡,SPEAKER线和显示器,键盘。
2 开机,放入随ASUS主板的驱动光盘后关机
3 开机,在第一声滴响的五秒内按住ctrl和page up键,保持30秒
4 显示器会什么都不显示,也没有滴响报警声,等待3分钟。主板会发出4声连续的滴响并自动重启
5 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讲一下原理,
看样子是BIOS出错.重刷BIOS,为什么SATA光驱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就能刷BIOS??只听过软驱可刷,

网友:
此板是双BIOS的,我刷过了还是一样同
2楼说的方法没试过,修好再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