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过AOC L171无信号输入的大虾劳驾指点下

楼主(2010-02-23):
故障就是换了几个主机都是无信号输入,开机AOC显示正常,我把驱动板都拆出来了,看着24c16没办法,咋办,需要怎么收拾他,我看到本论坛也有说刷数据的,还请会的详细指点下,需要什么工具,程序的,谢谢了!

网友:
我顶,大家帮个小忙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可以不

网友:
板卡级维修是换通用驱动板。省你好多事!
芯片级维修:要用到编程器刷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是无法用通用驱动板的,双32接口

网友:
重点查一下13,14角相连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RTD2120L坏了

网友:
还真是通病啊,在坛里都有好几个问这个的了,就是没一个修好回复的

网友:
我有修过一台这种现象的。 是换了VGA接口附近的那个检测信号输入的24XX的存储器就好了。  或者重新刷一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VGA口附近24系列的用户设置存储器坏造成,你把它拆了试

网友:
我一台飞利浦也出现这种情况,,
我按
情如毒、刻骨
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04-09):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不是你那个机型的,是vga输入行场的信号的稳压二极管短路造成的

网友:
32+32的板子有通用板子,这个机器是通病,具体哪里的通病还要问AOC站的人

网友:
用多功能编程器写个驱动就行

网友:
直接换通用板吧,刷程序的钱要的还贵点
换板了,直接飞线从电源板上过来

网友:
看下VGA接口旁的二极管      很多显示器都是二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