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无线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联想y300,重装系统后,在我处好用,驱动是官方下载的,客户拿回单位开机蓝屏。关掉无线开关后,一切正常。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无线网卡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系统是刚做的。

网友:
无线网卡的驱动不兼容

网友:
我修过东芝的本子,是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不知道你的什么情况,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建议试一试

网友:
我修过东芝的本子,情况给你的是一样的,是南桥的问题,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建议试一试

网友:
无线网卡在我这里可以正常使用,客户拿回单位才出的这个现象,驱动是官方下载的。先排除硬件问题,软件方面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教各位了,谢谢啊

网友:
我好像听谁说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他们单位用本子的多,网络有冲突还是啥的,记不清了。

网友:
你把他的本子拿到别的地方试试。

网友:
让客户试了,等他消息呢,也不知道他试了没有

网友:
你这问题也怪了  会不会网卡那拿来拿去进水了哦

网友:
无线网卡是内置的,拿它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