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无法开机怎么办?

楼主(2010-02-23):
今天接了一个dell pp05l
笔记本
,开机没反应,电池不行了用充电器也不行,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笔记本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有没有拆下检测各部分的供电呢。

网友:
电源接口处有电压,好几个稳压都是只有一个19v的电压。还有一两个地方有3.3v电压。

网友:
送维修站吧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做芯片级维修的吧

网友:
可调电源电流跑到多少啊,有无待机电流,这些都要先了解一下的。

网友:
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还能怎么办----查电源,查信号----不懂的话就送修, 这样比较实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