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菜鸟使用风枪焊接吹掉芯片旁边所有的贴片元件

楼主(2010-02-23):
那位大虾能告诉小弟关于用风枪焊接四脚式芯片I/O 和双列式时钟芯片的  在焊接时候如何不会把芯片周围的小贴片元件吹掉。急啊。

网友:
贴隔热胶纸就可以了,温度不要调的太大风的大小适档一点。

网友:
找几块废板,多练几次就能上手了。

网友:
那是吹不掉小元件的,你根据被吹物的大小确定风口的大小,风档在3档,距被吹物0.5--1.0CM,手中速旋转,小元件既始溶锡它也不会飞,放心的练吧。

网友:
贴隔热纸,风速3档。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 但是我还是没听明白  能否说的详细点 我吹I/O芯片是用风枪大头 上面没有风嘴把温度调到六挡 把I/O吹下来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隐患。 焊接上去的话就加上风嘴把风速打到4挡温度加到6挡请问这样的焊接是对的吗?在线坐等大虾解答 本人是学徒 正在练习焊接技术。 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就是旁边的小贴片元件都被不小心给吹掉了  现在店里暂时还没有隔热纸  不用隔热纸是否还有什么方法 能把I/O焊接的话 不吹掉旁边的贴片元件。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好。
多试着调不同风速不同温度不同距离
这个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别人说的再好也得你自己上手。

网友:
风3档350--400度,它是逐渐在热,风垂直向下,你要让小元件掉它也不会掉。7楼说的好,自己体练一下。

网友:
风筒要垂直!

网友:
多多练习就不会吹掉了。

网友:
除了温度和风力需要注意楼上几位提到的以外,技巧只能是自己多动手了,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