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30D笔记本 不复位,求助

楼主(2010-02-23):
测得CPU供电电感L4无电压,L7无电压,内存供电L6是正常的2.5V,开机后不复位,北桥很烫,。哪位朋友有些主板的图纸,请共享一下,。还有这块板,是要先有L7产生电压,还是L4   CPU先产生电压?,至于北桥烫我想应该就是这两个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由于没有图纸,现在连L7是给哪供电,电压该多少V都不知道,有思路的朋友请讲解一下,没有思路有电路图的朋友也请共享一下

网友:
Vcore 电压应该是最后产生出来的吧。

网友:
看L在什么功能区域,大概就可以知道大概的电压是多少,你说的L7会不会是电池充电电路的电感啊,一般不接电池该电感上是没有或者是有很低的电压输出的,cup电压是在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输出的,我觉得你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吧,CPU没有供电,当然主板始终处于复位状态了。

网友:
L7  不是充电电感,这个我可以确定,我认为应该是1。2V  或1。8V电压

网友:
这个图纸找不到吗?,哎我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看来这个本本又赚不到钱了,呵呵

网友:
先查北桥主供电对地阻值 然后再查主供电电压 上面都正常的话再查有无缺少电压

网友:
要找图纸最好报板号。

网友:
主板料号为245TI6

网友:
哪位朋友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图,现在这块板放在那里没法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