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 求救

楼主(2010-02-23):
天逸F41A 不开机。待机电流0.04    测开机线路到kb926qf的32脚 但是没电压
在待机情况下+3valw会不会出来?
max8734的17脚没电压  门电路的1 2 3脚都没电压  现在查修那里。整个VL电压都没,VL电压是那个芯片输出的
谢谢各位了
下面圈的是相连的用A表示。
下面圈的表示相连

网友:
肯定要有3v的待机电压了 你看下其他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会的 你看下供电是否有

网友:
感觉你的情况是有了待机了  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吧  告诉我版号

网友:
系统供电正常吗?

网友:
感觉你的情况是有了待机了  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吧  告诉我版号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型号是F41A  基地有图纸 你帮忙看看下。。谢谢了

网友:
8734 18pin应该有5V输出的,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看看8743主供电有没

网友:
没有 18PIN和17pin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