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60开机加电无显,求助!

楼主(2010-02-23):
昭阳E260开机加电无显,3.3V 5V 都正常,裸板加电电流到0.52A,不动,测北桥1.2V 1.5V 2.5V 都有,CPU电压1V左右,开机不到一分钟南桥就发烫,82801DB的南桥,855北桥,不知道如何下手,看论坛里很多说北桥的问题,没有敢轻易下手干它!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cpu

网友:
先量的数据地址线阻值是否正常
再做决定

网友:
先打阻值 确定是南桥还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你这问题解决了吗?是北桥问题还是南桥,通病是北桥。

网友:
北桥打内存地址,数据线数值没有异常,内存时钟电压1V,北桥加焊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起作用

网友:
既然南桥发烫,那就先换个南桥呀

网友:
可能是南桥损坏,或者是南桥缺乏某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