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0-02-23):
精英SF安全模式下进系统,常规模式下过了进度条显示屏就显示无信号输出!然后1分钟以后重新启动!还是到那边就没反应了,已经是最小系统了,就一个硬盘一个鼠标一个键盘!
另PS/2那边的键盘短路,拆排容排阻无果,472的排阻一个阻值跳变很慢!拆下量正常!追线到南桥!
硬盘

网友:
用不着这么麻烦吧,系统 ,硬盘多看哈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 进入设备管理器 把显卡删掉 会提示你重起 你就重起 OK这样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因为我装系统的时候全都没打驱动的时候也是一样,还是进不去换过3个系统!换过1个硬盘问题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