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换完显像管管座后有重影,

楼主(2010-02-23):
电视刚换完显像管管座后画面有重影,调整高压包聚焦极无效,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纯平的吧,对换俩聚焦线。

网友:
参数。
看看你换的新像管要求的聚焦、加速、阴极、阳极高压的电压要求。

网友:
3# yzz163 余总,他换的是管座啊!

网友:
是不是管座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
对不起,少看了字。哈哈。

那就是你的座子的问题了。查下换上去的座子和原来的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换的管座型号不对

网友:
这是你在换管座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在显像管上的磁环.磁环的位置改变了,所以会重影!你重新恢复到初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故障和磁环无关。不过你并没有说你为什么更换管座

网友:
可能是你买的9脚管座,但是实际原机只要8脚就产生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

网友:
应该是双聚焦的,交换一下聚焦线

网友:
付卡聪同志,你怎没有悬赏金额给我啊?

网友:
换管座的时候,把聚焦线的位置搞错了对调一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
我也出现过楼主这样的情况哦 , 当时我都纳闷死了。。。后来我到其它配件店又买了个管座来,

换上去就好了`

楼主`你先换过一个质量好点的管座吧`   先排除管座本身的问题。。。

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换管座?  如果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换回原先的吧` 如果你管座本身没问题`就不用换`。。。

再不行`就把回扫变压器给换了`

网友(2010-04-05):
首先,你说地我修了十余年没有遇到过,可否发哥故障画面照片看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