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A69T显示CPU那就不动了关机正常

楼主(2010-02-23):
电压就不说了正常,显示到LOGO CPU大小那,内存容量还没显示就定那,刚刚开始以为BIOS问题。于是2BIOS都拆下来刷了最新版还是一样,故障依旧,换了个IO也不行。以为是网卡被雷击了,拆了网卡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的相关问题,电压或者内存是坏的

网友:
电池没电,卡LOGO。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这么简单的就别了,电池没电。我接到主板都先量电池和跳线时钟,怎么会电池没电呢。内存肯定是好的维修的测机内存天天在用,再说也换过好几跟好的了

网友:
LOGO死机,你看看键盘死了没有,以前修过NF4的LOGO死机,换了桥就OK了,而且是雷打过的板,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可先打打阴值判断一下

网友:
量一下板子的供电正不正常,电容有没有鼓包,换个电源试试,再不行就打下PCI-E的阻值··最后加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