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潮湿刚开机会蒙

楼主(2010-02-23):
平时很多客户问纯屏显示器刚开机就是一个字“蒙”。开上一段时间就会越来越清。天气越潮湿开机就越蒙。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好呢?

网友:
换个尾板上的管座

网友:
换官座J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要换管座
否则每次开机都要等5-10分钟显示才正常

网友:
受潮了。换显象管管座,房间不要太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