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同样的显卡同样的故障

楼主(2010-02-23):
手上有5张速配PCX6526(GF6500)的显卡,开机不亮,开机时诊断卡从50到C1来回跳,诊断卡的复位灯也跟着闪,7次后跑26,一长两短报警音后跑到7F,(正常的话7F应该亮机了....),请高手指点故障范围~~!!

网友:
不知是否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不然可以先清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
换一张主板试,如故障同样,那显卡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卡GPU容易空焊

网友:
恩是GPU问题,这样的卡我修的很多基本高端显卡经常好这样 D3循环,

网友:
核心虚焊 的比较多  你测量下 pci-e 总线 正常不

网友:
c1来回跑就是核心问题这种卡烤一下核心就OK了
如果加焊不行重植下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