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的几点心得

楼主(2010-02-23):
老的维修师傅喜欢用土炮,效果很好(经验啊)。叫他们用返修台反倒是不适应了。新手不会用土炮,因为现在用这个的越来越少了。用返修台吧,温度不知道如何调节。个人认为这都是经验的积累,和个人的不断思考、琢磨和总结,以及师傅的指导有关。本人土炮没用过,直接用的是返修台。开始用费板子练习,不得要领(没人指导自己琢磨的)后来研究,底部温度恒定不变230-260度之间,上部六个温区从210度到最后的一个温区的温度最高不超过或等于300度(无铅的也能搞定)。时间是开始30秒到最后的一个温区60秒。温度调好后就是如何判断芯片什么时候融化,以便及时的处理,否则加热过长会损伤芯片,经常有人因为温度过高造成芯片鼓包或变形。在接近第5温区的时候适当抬起上部加热管,用镊子碰一下芯片,镊子的力度一定要拿捏的好,要轻一点,因为焊点完全融化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它会动的,只要力度得当,芯片是不会跑的,焊点融化后,镊子碰一下后,芯片会自动回位。这样就能确定,bga做成功了,然后再加热10秒,关掉机器,自然风吹10秒左后后,关掉返修台。我目前按照这个方法成功处理过很多芯片,基本没失败过。当然了,不同型号机器操作的温度是不同的,还需要自己去揣摩。目前的返修台基本都是三温区的了,可以不用考虑预热的问题了。板子变形的几率大大降低,只要操作得当,返修率是很高的。我的最大体验就是当你感觉到快要融化的时候,一定要用镊子碰一下芯片,这样才能做到心里有数(到底是化了没有)否则你做完了心理也没底。本人用的返修台是A770。不当之处欢迎探讨指教。

网友:
去碰芯片行吗?没融化也能推动啊,这个动作太危险了。

网友:
最好别碰芯片,动作大了很危险的

网友:
焊锡没化怎么能推动啊?

网友:
我加焊芯片多要用起子去碰下

网友:
底部温度:230到260度好像太高了吧。这样的话反面大点的贴片都要掉了。上部300度也感觉太高。

网友:
上部和底部温度设置偏高
用摄子碰 这个办法直接不可取,直接观看锡球的融化程序即可

网友:
可能LZ的BGA的温度偏差有点大,300高了点吧?

网友:
不同机器不同的设置,说温度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返修台在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些参考的温度,在它的基础上改进比较理想,不能盲目地跟别人的温度。

网友:
我说的这个是最高的温度,很多芯片在第五温区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我说要用镊子碰一下。300度是无铅芯片的温度。温度根据不同的机器大小是不同的,我这个温度只是提供一个参考,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网友:
因人而异啦~~~~我都是一把白光882~底部无加热,用东东放平~刻度调到5格左右的位置,温度大概300多度吧,反正不知道具体温度,没显示,呵呵~~轻松搞定有铅,吹的时候先大面积的晃几下,然后盯着芯片吹,眼睛盯着芯片,当锡球基本融化的时候芯片会有小小的下沉,一定要盯紧了,要不看不出来,下沉了之后再等5--10秒,用镊子轻轻横向动一下芯片,可以感觉芯片是浮动的,可以自动归位,然后再加热个10-15秒,就OK 了,换冷风档在吹一会,完工,成功率自我感觉良好,嘿嘿~~~~

网友:
LZ说的只是加焊的方法。轻轻碰下芯片,看锡溶没融。做到心理有数。,每个机器温度设置不一样。新买的机器,我一般都用几快废板先熟悉下温度。加焊的话,一般把芯片上放个1元的硬币。设置的温度跑完就OK了。

网友:
加热的顶部在工作时和底部距离很近啦,而且周围小电阻也很多,lz说得意思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先停一下用镊子去碰碰?

网友:
你做BGA的温度太高了,成功率很低吧

网友:
个人机器不一样看的也不一样,我这平时就是看四角的高度,当焊锡融化是,就会下陷,如果平视没看出来那脚高了,那脚低了,一般焊的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乱说温度都到300了,还不爆芯片,无铅的上部温度我都控制在250--260持续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0秒,下部的温度可以提高

网友:
锡球溶的话 芯片会下沉的啊

网友:
不同的设备  不一样的 我用过一台 平时265  做无铅的 但又一次开到285度 60秒 也什么事都没有  不但没事  芯片锡球还没化开   郁闷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