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3):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CPU供电IC的!南桥,晶振,电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插上电就自动重起, 就是不能保存时间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看电池供给的VCCRTC有没有到达南桥

网友:
对呀查RTC电路。可能有开路可电容短路

网友:
查RTC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cmos电池消耗的快不快,如果消耗的快的话查下rtc电路中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