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快速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23):
接到一批同行拿过来的宏基主板,版号是650M02-G-GL,例行检查没短路,上电,测试卡IRDY灯轻微的闪了一下,之后复位灯常亮,一量CPU核心电压没有,这个情况第一感觉就是不是CPU核心电压一开机从有变成无了呢?断电,用万用表点住CPU旁边的线圈,开机,CPU核心电压从1.42V持续数秒到变成零!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二话不说,上带灯测试仪,故障点出来了,空焊了,涂上焊膏,上BGA,数分钟后重新上电,代码一路奔跑!显示了!搞定,收工!

网友:
是台式机主板?就是因为CPU座虚焊导致的CPU电压慢慢从1.4V变到0V的吗?

网友:
空焊导致VID信息错误,PWM芯片无法得到正确信号,直接关闭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表达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宏基主板时上电时不上电多数是主板空焊。如北桥 cpu座等。我遇见很多了。好像是宏基的通病吧!!!

网友:
哦 是品牌机吗 大多品牌机都虚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