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s显示花屏

楼主(2010-02-23):
一台dell pp01s刚接机时不从硬盘起动,以为是硬盘坏,用IBM T30扫硬盘没坏,于是GHOST了一个系统进去,在换到pp01s上,还是一样(在BIOS里可以看见硬盘)。想可能是SB出了问题,于是拆掉机器拿出板,测IDE口阻值,没发现问题。在次接上屏,这下怪事来了,满屏的竖亮线,外接显示器没问题。加焊显卡也不行,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急啊,各位老大我在线等啊,急急急。

网友:
屏线 或者屏出问题了 这配件便宜 需要联系我 QQ 20878920

网友:
有可能是屏内部的“列线”出问题了!

网友:
小事,显卡,屏线可能没装好吧

网友:
如果是南桥的话就不要动了,上次的修过一个这种本,装不上系统,我想南桥有问题,结果一加焊,南桥就挂了,老东西了,经不起怎了,,,最后换的板板。要不叫他换本吧,反正这本现在最多能值200块,哈哈,

网友:
屏是坏了,换了个二手的给他,现在就是老问题了,不从硬盘起动,提示NTLDR is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