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问题!

楼主(2010-02-23):
手里有一块NF4主板,在不插显卡的情况下,开机跑码都很正常,但是插上显卡检测卡跑码就变成50-C1循环跳变,此时测内存供电2.67V,
压桥也不行,就是不过C1,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具体查哪个部分呢,有点不解了,是桥的问题吗?桥坏了还是虚焊了?请老师们给个思路。。。。

另还有块K8T890的主板,也是内存反复跳变,(C1-C3-25-27-29--C1..........29,来回的跳)内存的供电也都正常。。。各位帮帮忙,我的939U有好几个,板都让我给修坏了,呵呵,现在这俩看能不能弄好~~~

网友:
这种现象是桥有问题

网友:
你先把显卡插槽的供电管和电容换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超级桥了,因为这种板有个通病,就是桥虚焊!上次我接一个家网吧20块NF4,二修板,在广州那边修过了。全是桥的问题,不过在我这里搞定了5块。

网友:
先插张PCI显卡试下。换个时钟IC

网友:
加焊NF4基本可以搞定第一块

网友:
马上加焊。。。。。试试效果、。。。

网友:
NF4的那块加焊后好用了,哈哈,谢谢各位帮助

K8那块好象让我把桥弄挂了,原来可以跳码,现在没反映了,,,,,,,

网友:
种板有个通病,就是桥虚焊

网友:
又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