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9液晶花屏

楼主(2010-02-23):
今天有客户报来一台HPC19液晶。说有问题。开机进黑屏时和进DOS模式时屏幕正常。就是一到桌面上就花屏不过不是全花。是上面三分之一处花屏和抖动。下面3分之2是正常的。是什么地方问题请教下。

网友:
先检查显卡驱动程序

网友:
你指的是液晶的驱动。还是台式机显卡驱动。我换了几个台式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一下了

网友:
现在好了。。是显示器数据线接触不好。不过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屏上有一条条波纹。不过很细小肯定和供电高压版有关。是横向的波纹。是否有电容漏电?高压版上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滤波不好,或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
有没有执行过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