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vm主板开机5秒就自动断电。

楼主(2010-02-23):
一块华硕M2N-VM的主板,开机5秒钟自动断电,不插CPU就不会断电,开机的时候测得CPU电压为1.7V,内存显卡供电也正常。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电源呢?用手摸哪里会比较烫吗? 5秒内屏幕都有显示?那么应该是保护

网友:
没有地方发热,也没显示的,也没有跑码。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无从下手啊

网友:
洗洗桥 烘干看有什么变化 老乡

网友:
试一下更换电源IC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独立12V短路了?测测对地阻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