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0X0000007A后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2-23):
请问各位高手蓝屏0X0000007A后认不到硬盘是怎么回事??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磁盘碎片整理。我的电脑—右击要整理磁盘碎片的驱动器—属性—工具--选择整理的磁盘打开“磁盘碎片整理程序”窗口—分析—碎片整理—系统即开始整理,完成后系统会通知你

网友:
楼上兄弟,不认硬盘咋碎片整理?

网友:
碎片整理,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IDE通道问题吧

网友:
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蓝屏 一般是系统 还有内存 和硬盘的问题  你说找不到硬盘 那你用MHDD检测看看找不找得到硬盘  然后检测下硬盘坏道  如果没有坏道  在测试下内存  都没问题 直接做系统  如果没有资料就DM分区  有资料 进PE做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如是串口硬盘 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2-11-30):
谢谢朋友们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把硬盘拔了  再接上去看看  还是不行 就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进bios看一下能检测到硬盘不?如果在bios里检测不到硬盘的话,换一组电源线和数据线试试!换了都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换硬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