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液晶显示器的外壳如何拆卸

楼主(2010-02-23):
今天朋友拿了一台 HP W1907 的宽屏显示器 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我拆可前后都撬了 就是怎么都打不开外壳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原来不知道怎么拆的时候,就会把很多卡扣坏了。

网友:
你看哈是不是屏暗 再看高压板有没有电容爆裂 如果没有就是屏的问题 如果有就直接更换电容了 , 用手直接向里搬外壳就可以了 要试着用力 不要过猛

网友:
向里面搬外壳 是向你站的方向搬

网友:
这个下面有两个卡子,博一下,然后朝你站的方向使劲搬,这个显示器的屏爱坏,还有没事暗屏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