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定要用好电源,修一块462主板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0-02-23):
前天接到一客户机子,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看板子,技嘉7VM400M-RZAMD2200(462接口),挺早以前的老机子了,听客户说有拿到外面修,说是修不好,本来这种机子都不想接了,不过,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还是帮着测了下,先是测了ATX接口座,没有短路,测VCORE的时候,发现下管击穿,没有同一型号的管子,挑了个相近的换了 。重新接上,可以开机,因为这两天生意多,就没有考机,直接拿给客户,收了50大洋。可第二天,客户又把机子抱过来,说不能用了,我开机一测,不能读代码。晕死,早知道不接这个单了,又得花大精力了。得了,一步一步来吧,上CPU假负载,测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测BIOS,帧信号没有起来,怀疑CPU问题,可是刚好手头没有可用的CPU,只好再排除其他的原因,打AD对地阻值,正常;把BIOS拆下来,刷了一下 。上去,还是不读代码。没办法,只好跑电子城去弄CPU了;把板都带到电子城,拿了个CPU换上去,还是不行,不过,故障好象跟我在店里出现的不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感觉好象是保护了,我就觉得奇怪,在家里还好好的,什么会变成保护了呢。于是要求老板换了电源试,哎,居然点亮了。难道是电源的问题,于是,把原先的CPU换回去,果然点亮。拿回家换了个好点的电源,果然可以了。感慨万分的同时,总结了一下:第一,测试一定得用好电源,不然有时候得多做许多无用功。第二,一定要坚持信念,相信自己可以修得好,就象这次,中途好几次都相放弃了,好在坚持下去了,呵呵,一举三得,不但自己有成就感,而且多赚了点钱,还得到了客户的信任。

网友: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LZ  50大洋修这样的主板,赚太发了,我这30人家都嫌贵。

网友:
钱都够买一块板子了.

网友:
维修一定要用好电源,要不一但把板给烧了就不合适了

网友:
我起手是从P4开始 现在还在修P4

网友:
我用过一个垃圾电源修板板,当时是939的,刚修好试机OK,关机,还通着电,大概一分钟后,就闻到刚才用在主板上的松香自有的阵阵香味了,

网友:
我这换了一块IC收人家50块贵不贵!!

网友:
贵不贵要客户说了算,如果他认为修有所值,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过ATX电源问题能影响到跑吗么?

网友:
电源问题当然那能影响跑码

网友:
估计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CPU没有工作,影响跑码了!

网友:
电源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无奸不商,修工不错,刀子更快,都可以买板啦

网友:
当然得用好电源,那就是自己吃饭的家伙,以前碰到过自动断电的是电源问题。

网友:
收他50大洋不贵,咱卖的是 技术,给别人500块还不见得能修好呢,LZ说是不?

网友:
收得合理,是技术活呀。用好电源那是应该的

网友:
为什么都是同行的都一定讨论人家收费问题了?收多收少,这个是看当地市场走的,要是你们这样说的话,我有一次给人家刷一个BIOS就收了260,现在你们知道了,那不是要骂我相当黑的JS?但是收费的背后你们知道这个市场的量又有多大了?如果每天都有这个生意,你试想一下,收费能收到这么高吗?再者这个收费也是有一个技巧的,你的口才,你的信誉。。。。全部都影响到这个收费。
所以个人觉得基地是一个探讨技术的地方,我觉得应该过多的关心是技术问题,而不是人家收费的问题。

直言了几句,大伙不要见怪,因为我来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想学技术的,虽然说经营也是一个关键,但是我想不是在这个地方过多的讨论的。

网友:
修主板和硬盘,电源的质量一定要好。多年维修下来的经验。

网友:
靠,修块主板收50块还被说是JS,现在的人真是……

网友:
现在的技术为什么那么低廉呢?。。。。。。。。。。。。。。。。。。。。。。。

网友:
对,老机器的电源都不怎么地,这种情况估计电源里面有电容该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