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主板的集成声卡坏了,插上独立声卡

楼主(2010-02-23):
478的主板的集成声卡坏了,插上独立声卡进系统装驱动蓝屏0X0000007E,在BIOS把集成声卡禁了也一样.

网友:
声卡的驱动重新下载一个,现在市场面上的声卡太差劲,经常安装上去后都会出现蓝屏,一般重上驱动可以解决,实在不行,重做系统了。

网友:
驱动错误。。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                   去网上下载驱动精灵     或重装系统看看啊

网友:
中断冲突,换插槽安装,基本和重装系统无关……又不是win98时代……

网友:
集成声卡型号是多少?

网友:
换个插槽试试,把声卡驱动卸载了,再进系统试试,再不行就生装系统

网友:
有没有换个声卡试试,
现在普通的声卡很烂的。

网友:
把板上的坏声卡取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楼上,现在478的板上的声卡芯片,坏了随便在料板找个换上,呵呵呵...........三分钟!

网友:
大家提出了那么多意见,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驱动不对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如果是8738的话。请不要安装光盘自带的驱动,装上会蓝屏的。到网上下一个WHQL的驱动。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独立声卡是8738的话,请不要安装光盘随带的驱动,装了会蓝屏。到网上下一个whql驱动。这个毛病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