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P NC6220问题!

楼主(2010-02-24):
2台HP NC6220的机器,915GM集显,不定时黑屏但没死机,能关机,重新启动后能正常使用,跑N次3D01都没问题也没黑过屏,拒客户反映是时间用长了就会黑,但是我把两台机开了十多个小时都没黑过屏!系统也装过了,现在客户还等我的报价呢!请问大侠们有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黑屏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了, 还是以你试的为准!

网友:
先检测先,继续测机啊。如果还有问题,我就直接报个换板的钱算了。做桥不小心做黑了,那就郁闷咯。那板现在也便宜啊。报500-680吧。看你在那了?要是在深圳,客户又想修的,直接报1000了。就说板层有问题 了,得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