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VCC3SW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一台IBM T41,无待机。测VCC3SW无,测TB条件正常,把PMH4拆掉,VCC3SW电压就正常,换上另一个PMH4,VCC3SW就没有,换了2各PMH4,症状一样,请
教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VCC3SW不出?

已经修好。。。。。PMH4第98脚与TB的VCC3SW供电开路,飞线电压就出来了
总结:PMH4所有供电脚都必须有到位,缺一不可。

网友:
tb 有没有可能会引起呢。

网友:
回楼上,有考虑过TB不良导致VCC3SW接负载后出问题,已经更换过TB了,症状一样

网友:
既然PMH没问题就看看PMH的外围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拆掉PMH4后,VCC3SW电压正常,这应该跟PMH4外围无关了吧?

网友:
这绝对应该跟PMH4外围有关!

网友:
3M5M电压产生不正常,检查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我去年也碰到过一台,后面没思路了就不了了之了,LZ如果修好了的话给个结果哈,下次如果在碰到了的话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检查一下U61的55脚到RT3是否有断线,或RT1,RT2, RT3,RT4中任何一个有问题,都导致无VCC3SW

网友:
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