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P4P800-X主板,感谢网友建议:原来主板的两个全坏!

楼主(2010-02-24):
放大部分

请教各位朋友:已经排除其他附件没有任何问题,但症状表现是:开机后电源一直工作,可是电脑屏幕上无任何信号,主板喇叭也不报警!偶尔好一下。

感觉问题出现在打圈的那几个元件上,两个MOS管,型号是9T15GH,右侧嫌疑最大,电脑不能启动时候,若用手按下右侧的那只MOS管,再按电源开关键,则偶尔能启动,启动后不久,电脑也会画面停留--死机。

右侧那个管子的下面那只引脚电压很不稳定,一会10点几伏,一会在4V上下跳动,上面那只引脚一会1.55V,一会1.4V,数值也不稳定。

偶尔正常启动,也即偶尔工作正常的时候,两个MOS管用手触摸发烫的极其厉害!北桥温度非常正常,微温。
启动不起来的时候,北桥就热的烫手!那两只管子不烫。

难道是北桥虚焊?还是那两只9T15GH挂了?

请多留言,不胜感谢!

网友:
那两只9T15GH挂了,换来试试。

网友:
那两只9T15GH挂了,换来试试。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 谢谢啦!明天去网上买几片看看。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 谢谢啦!明天去网上买几片看看。
引用 网友B:

找个报废板子拆就行了。。CPU供电部分的功率最大。。买这玩意邮费太贵了。。

网友:
那那个管子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换了再说 ,如果不行的话,试试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好像是场效应管,9916可以直接代换?谢谢!

网友:
在网上看下了,这个主板问题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那是必须的……可以代换。买两个管子花不了多少钱,网上买邮费比货还贵,不合算,找废板拆就行了……

网友:
把管拆下来测量好坏,9916可以代换。

网友:
P4P800的板子,三个故障一是北桥供电,二是北桥虚焊,三是CPU座虚焊

网友:
见过北桥从貌似四相供电的地方取电的,还没见过从显卡位取电的!

网友:
换掉场管以及控制IC再试试看

网友:
我倒,这2个管子随便找2个就可以了,比如15N03等等。我换了最少20几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早说啊,今天买个6个9T15GH,邮费比元件贵。

网友:
9916 3055 15n03 许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斑竹!

网友:
北桥供电过高 把那两个管子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换下看看!

网友:
         结果呢???问题一样吧

网友:
那两只9T15GH挂了,换来试试。
大该就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