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的示波器是日立的V1150,150M的
原来都是好好的,但现在菜单给我按乱了
有一个怪现象
就是上面左边CH1 POSITINON OR X的按钮,原来是可以把整个波形上下移动的,但现在我选择耦合方式是DC的时候,只能把下方的波形上下移动,而不是整个波形移动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恢复原来设置?

网友:
上图来看看在说吧

网友:
调自动看看 上个图 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