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

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高手,有台旭日420机器 开机有时会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系统换过,驱动都是官网下载了,还是会出现这样问提,
而且有时候天气冷一点就不能正常开机。希望各路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EC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同意二楼的分析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机器已解决!

网友:
已解决?为什么不说出来共享一下呢?

网友:
楼主好自私啊,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修复的啊

网友:
就是,解决了的问题,为什么不说怎么解决的呢,难道是没插好吗?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 一台 华硕 的机器,也是不能装系统,怎么装都是进系统死机或者 黑屏,最后用的硬安装就很好,不能用GHOST版本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这段时间网速问题 很难打开网页!EC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