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彩7300GT256M 卡 DOS下正常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2-24):
求助 富彩7300GT256M 卡  DOS下正常  进系统黑屏   用NV显卡软件测过了  没问提   就是进系统黑屏  GPU也加焊过了   故障依旧   请问各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 DOS下正常  进系统黑屏)你没提到重装系统,如重装系统还黑屏,那我想应考虑显卡驱动,显卡GPU没加焊好。显示器的刷新率。

网友:
GPU内部DAC部分出错了

网友:
也就是说  GPU坏了是吗   换个就能好了吧

网友:
核心坏了

网友:
到底是GPU还是BIOS 坏了啊@@@

网友:
GPU 换了   BIOS从一样的  卡上拆下一个  也换了 还是那样  和没换时一样

网友:
给BIOS降下频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