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换屏的本本返修率高吗?

楼主(2010-02-24):
有个2手本本,很是不错。但是瑕疵的是换过屏,原屏被压坏了。换的是飞利浦的A+屏。我有意入手,但是对笔记本维修方面很不了解,所以特来求助大侠们指导一二。。 本子还有一年质保, 后换的屏也还有一年质保

                               所以想想问问笔记本换屏后对笔记本整体的影响大吗,返修率是否高呢

型号是华硕X82H585Q-SL  T5850的U,2G内存 250G硬盘 DVD刻录光驱 14.1的屏 集成显卡(我不玩游戏的,红警 CS偶尔玩玩)

网友:
看你搞的是什么屏

网友:
换屏跟机器返修率无关,不过屏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
好象关系不大吧
一般 屏非人为 坏的几率不大的

网友:
那换屏对机器的整体影响大吗|?

网友:
那跟那呀。楼主肯定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屏和主板没有关系的,

网友:
飞利浦的屏质量和效果都不错,只要屏没有维修过,跟原装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屏要是新屏,正常坏的不多,一般是碰了或者挤着了;要是翻新的屏就不好说了,可能会出现亮线等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