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550花屏的原因

楼主(2010-02-24):
有一块杂牌9550的显卡 核心供电1.6V 显存供电2.6V 可以点亮 在DOS下也花屏,用R3MEMID测试 报错位置 A通道40-47......... B通道0-7.........   没有办法!由于B通道是0开始报错  只有先查 A通道了 下面是显存的分区
显存分布是饼哥画的
这块显卡的显存分布和上面的图是一样的,A40-47......报错      于是和好的显存A24-31更换一下   故障依旧 报错位置还是A40-47.....
显存的供电1脚 2.6V 正常  49脚 基准脚有1.3V左右
打值  显存16脚 20脚 47脚 51脚 对地阻值和好的显存一样
打值 显存 所有的地址线也是正常 ,

显卡外观无损坏
我已更换过显存  证明显存没有问题!值也打过!请教还有那一步漏掉了!没有检查到位?是不是GPU坏掉了?

网友:
把地址线测一下

网友:
报错显存的地址线和好的显存地址线已经打过值了  都是355 没有问题?

网友:
有一块杂牌9550的显卡 核心供电1.6V 显存供电2.6V 可以点亮 在DOS下也花屏,用R3MEMID测试 报错位置 A通道40-47......... B通道0-7.........   没有办法!由于B通道是0开始报错  只有先查 A通道了 下面是显存的分区
...
引用 网友A:

我也等待答案,和我那个9550的情况很相似,我那个错点为40-55,但不知道是否显存问题,感觉GPU大点,金手指的GPU相连对地除了时钟,很多都不一致。

网友:
也许 排列不同呢?你把A通道32-63与 A0-A31相互替换一下再看。
9550爱坏后面的4个颗粒~

网友:
排序是一样的,不过 pcb和核心均有可能损坏

网友:
程序坏了吧。

网友:
等待最后人答案,希望楼主能把最后的处理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显卡已经修好了! 和地址线相连的150排阻虚焊导致的!地址线一会打值正常一会打值不正常 一波三折!明天写个实例 贴出来

网友:
呵呵,还是楼主细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