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A500 掉电

楼主(2010-02-24):
昭阳A500     待机0.05       +电到0.08   掉电0.05        好像是保护了 ,   有3、5V

网友:
先整板加热吧 烤个1小时 然后再排除短路

网友:
BIOS电池放电开机,可以进系统,而且能用很久,但不能关机,按关机就死机,然后还出现上诉现象,放电后还正常,那位高手遇见过同样问题给点意见

网友:
有没有进水,或者腐蚀的地方

网友:
机器触摸板不能用 ,   现在一切正常   ,   但必须BIOS电池放电,才可以 开机

网友:
放电正常启动后,升级BIOS看一下

网友:
先刷BIOS老,一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