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60P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0-02-24):
联想E660P开机5秒就掉电了,测量无复位,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时钟也大致测量了,没有问题,索性换南桥,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主板也未发现有短路,后来试着换换PC97551,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更没有思路了,请基地的高手指教,可能是通病,谢谢

网友:
掉电时有没有观察电流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摆动,主要看看cpu供电芯片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扳子既然没复位,那就查复位电路啊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芯片容易虚

网友:
掉电都跟CPU电源有关????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