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光驱,光驱坏了,请问高手怎么修

楼主(2010-02-24):
光驱在系统下无法识别,怎么装系统,换线也一样,光驱坏了,请问高手怎么修??
无法识别

网友:
如果能上网在
在网上把文件复制到硬盘上.
在系统下安装

网友:
如果能上网在
在网上把文件复制到硬盘上.
在系统下安装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是不是装WIN7认不到的还是其他系统也不认

网友:
是啊,在XP下的系统

网友:
是光驱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光驱一般是激光头的问题,自己换个,不过还要调整水平

网友:
认不到光驱应该不是激光头的问题

网友:
那请问一下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如果系统识别不出光驱,尝试卸载 chipset 驱动,找原主板附带的驱动安装(要符合你所要安装的系统),不行就在网上找主板chipset最新的驱动测试。

网友:
光驱头有问题,换不如买一个

网友:
硬盘取下来,挂其它机上装啥

网友:
楼上的怎么都乱说 和光头有什么关系 不懂就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认不到光驱 不是光头问题 是光驱主板或供电 问题

网友:
认不到光驱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自己量量看

网友:
把这个光驱拿到其它机上试试,看看是光驱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把光驱的数据线和硬盘的数据线对换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找的光驱,开机后,按下光驱的进出键,看光驱有没有反应或指示灯亮不,如不亮灯或无反应,就是光驱没有通电,如果有反应,就是光驱的主板坏了,看看数据接口的针脚有无脱焊等。再不行就没有维修价值了,换一个新的DVD—RW的也不过200块

网友(2010-05-05):
看看5V 12V供电,看看数据线.都正常的话,看看光驱主板电路.

网友:
数据线坏了换数据线吧要是不行再查看光驱有跳线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