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9300F 一体机不认墨盒

楼主(2010-02-24):
年前还好好的,年后使用,发现不认墨盒了。 此机是731-734 四色墨合打印机。问题是只要不全装就能认到装了的,比如不装黑色,其它三色能认到只提示认不到黑色墨盒。但一起装就四个墨盒也认不了的。    装一个,二个,情况也是一样能认出来到,全装上就是一个也认不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求救! 谢谢!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现补充,意思就是只装单个或二个或三个一起时,都能认到,只会提示未装的墨盒。但一起装四个时,就一个也不能认到,提示四个墨盒都要更换。  四个墨合分别装的时候都是能认到的。未装齐四个墨盒是不能打的。

网友:
把黑色墨盒换了

网友:
墨盒触点清洁下,试试

网友:
墨盒及触点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单个都能识别到的。 会不会是喷头或主板坏了?

网友:
墨盒问题,换一组新的

网友:
墨盒换了一组新的了,还是不行。没招了。 还有其它可能坏的吗?

网友:
如硬件坏了,就主板与芯片接点电路板(你拆下看接点有没有断或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