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S-S3P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2-24):
两块网吧的GA-M52S-S3P主板开机黑屏,上诊断卡不跑码。主板用的是NF520-A3桥,IO是ITE8716F-S,开机芯片用的是W83303AG。上假负载测的CPU主供电1.53V。PG信号1.85V,VTT电压0.95V,PLL电压2.45V,复位1.85V,且复位时有到零伏的跳变。不过上真CPU时主供电只有1.11伏。桥供电有3.20V与1.18V。在按压桥下开机也是不跑码。有谁碰到这过种故障,给的提点。

网友:
如果你手法娴熟的话还是先加焊一下BGA吧
NV的单桥基本都有脱焊的通病

网友:
我现在不敢动桥,如果不能确定是桥的事,动桥可能使故障扩大化。要是确实是桥的问题。我才敢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