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针富士康C51主板跑码50

楼主(2010-02-24):
主板检测卡代码50是什么故障?
显示器点不亮,检测卡代码50,把内存条,显卡都取下来。再检测卡代码50也一样。不知道到底哪个出现的故障?

网友:
加焊桥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中间那个桥,别加焊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

网友:
加北桥  我这还有30多块呢   加了就好

网友:
北桥虚焊。。。。直接加。。。。。。。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会好了的。

网友:
应该是NV的小北桥。虚焊了。

网友:
这板子北桥发热量大,很易虚焊!

网友:
北桥加焊下,不过可能用不了多久,不想 BGA 的话就加个风扇。

网友:
桥虚焊,加焊一下吧。

网友:
就是北桥,问题,哎呀,939的弄好了又有什么前途捏

网友:
可能是NB的问题大一些,加焊试试

网友:
50是跳变后的,还是直接呢?直接是的话就麻烦了。跳变可能是北桥,换一块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保证OK,楼主试试吧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是丽台的主板,不是富士康啊

网友:
加焊北桥肯定能好

网友:
。。。兄弟。。你这个好像是丽台的 主板FOX代工的把。 北桥直接加热。但是有主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