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看一下这根512双面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24):
有一根512双面的内存条,用RST检测到JUMP这项时,虚线上全出现红色,用05版测试仪测了没有颗粒坏,排组也量了正常,像这样怎么修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

网友:
加焊全部颗粒!!清洗干净

网友:
更换底板就好了

网友:
能说一下用什么检测的吗?

网友:
用的是RST检测的

网友:
昨天用清水和牙刷清洗了一下,测到JUMP时只有一半是红色块,可JUMP过后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