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最困绕我的内存问题

楼主(2010-02-24):
贝贝师傅,我这段时间修了好久的内存,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您。那就是我修内存时一般只看位数和容量,也就是说,坏内存是512M8片的。也就是64M一个的,8位颗粒。然后我就去找一个64M8位颗粒的换上,但是好多换上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又出现损坏的现像。我想请教一下贝贝师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啦。是频率的问题吗?但是我看到好多维修师傅都说频率不是太重要的。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吧。

经常有些内存就是维修好了之后用个几天没有问题,可是过两天之后问题又来了。我想请教一下贝贝师傅对这样的事情是怎么解决的。一般贝贝师傅换颗粒时注意到的是什么,按什么条件换的。还有就是打比方说,没有同样频率的颗粒,该如何是好。请贝贝师傅指教。论坛中的其它师傅们也指点一下。

网友:
同样问题我转了很多湾路,在贝贝师傅前就轻语一点:
如果你维修全程只用风枪,不加任何焊料,包含锡。那么其它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是焊功的问题吗?
请明确的指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