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独显 屏暗问题

楼主(2010-02-24):
宏基4520 N 卡独显 刚开始故障是有时可以亮 有时不能亮,取下显卡加焊显卡,结果桥坏了。订了个桥回来,装上测试,屏是暗的,外接正常。测了下背光开启信号的电压0.65V 。LCD VCC 电压不出。请问是否显卡没做好。
显卡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点不正常,可能是显卡没做好,供电就不是了,你好好查查

网友:
显卡加焊了下。故障依然

网友:
你可以将屏供电接到高压板的点灯信号上,

网友:
好像不行吧~~~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画面正常就不要再动显卡了,直接从屏上飞根开启信号

网友:
屏是好的。关键还是在于板上的背光开启信号 第15脚的电压才0.65V 17脚电压也是偏低。这2个信号是从独立显卡出来的